如何用51单片机对光线数据自动采集

楼主(2010-03-11):
我要做一款LED台灯,此台灯要根据室内的光线强弱,来自动控制LED台灯的亮度,使工作台上的亮度恒定不变,应如何控制呀??/

网友:
简单点的  找个光敏二极管,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AD---》MCU处理。

网友A:
用光敏元件如光敏晶体管(包括二三极管)、光敏电阻、硅光电池等采集环境光强,注意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用法不同,光敏电阻是最简单的,然后放大至合适电平后送入MCU,MCU采用带内置AD或模拟比较器的型号,51系中就有很多,然后根据调光电路的类型(对于LED采用的是PWM法)输出控制信号即可。这个应用甚至可以不用MCU,用光敏电阻直接控制PWM的占空比即可实现,当然,用MCU会更灵活,还可以实现一些附加功能。

楼主:
谢谢春哥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