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级终端可以实现AT,如何移到LINUX

楼主(2010-03-11):
我把N73通过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在WINDOWS下装了随机光盘所附带的驱动程序后,我在WINDOWS下用超级终端可以读出这个连接,并且通过AT命令来控制手机。
    现在我想在LINUX下对其进行控制,这时候光盘里不可能有N73在LINUX下的驱动程序,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自己写一个驱动?或者我只需要初始化串口,并通过串口来控制手机就可以了?或者要初始化USB?
    现在我对驱动很迷惑。到底驱动是指串口的驱动,还是USB的驱动,还是N73里面GSM的驱动?驱动做了些什么事?望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必须有驱动才行,N73对PC而言并非串口外设而是USB外设,虚拟串口需要手机和PC共同协调才能正确操作,所以必须有相应的驱动,但自编驱动不现实,需要厂家提供相关资料才行,还是去用标准嵌入式GSM/GPRS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用装驱动就可以了。2.6.20以上的内核里面已经有USB转串口驱动了。所以什么都不用装,LINUX自己就可以识别出N73了,我用AT命令,也成功了。呵呵。

网友A:
内含了驱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