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LINUX下如何识别出N73的连接?

楼主(2010-03-11):
我把N73通过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在WINDOWS下装了随机光盘所附带的驱动程序后,我在WINDOWS下用超级终端可以读出这个连接,并且通过AT命令来控制手机。
    现在我想在LINUX下对其进行控制,这时候光盘里不可能有N73在LINUX下的驱动程序,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自己写一个驱动?或者我只需要初始化串口,并通过串口来控制手机就可以了?或者要初始化USB?
    现在我对驱动很迷惑。到底驱动是指串口的驱动,还是USB的驱动,还是N73里面GSM的驱动?驱动做了些什么事?望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您太有创意了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楼主:
我在想WINDOWS里装的那个驱动,是不是USB转串口的驱动呢?

网友B:
"我把N73通过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在WINDOWS下装了随机光盘所附带的驱动程序后,我在WINDOWS下用超级终端可以读出这个连接,并且通过AT命令来控制手机。"
--------------------
没用过, 贴个图说明下吧. 让大家也开开眼. 手机还能执行AT..........

楼主:
发不了图。
实现跟以下网址一模一样。
http://wiki.forum.nokia.com/index.php/AT_Commands
连接只要一个数据线,USB转串口的。

网友C:
驱动可以说是串口驱动,不过这个串口是USB接口的。2.6.20以后的内核应该可以支持(已带驱动),如果插入后有类似/dev/ttyACM0的设备文件那就说明可以识别,然后在linux下使用minicom一类的终端软件就可以用AT命令操作了,当然串口对应的要设置成/dev/ttyACM0,参数可以参照你发的连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不知道还要不要有N73内置的modern驱动呢?

网友B:
驱动可以说是串口驱动,不过这个串口是USB接口的。2.6.20以后的内核应该可以支持(已带驱动),如果插入后有类似/dev/ttyACM0的设备文件那就说明可以识别,然后在linux下使用minicom一类的终端软件就可以用AT命令操作 ...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细说一下.

我也很愁这个接口问题.

现在笔记本弄个串口难的. 到底这个驱动能带来什么意义???

楼主:
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多人尝试,成功过,都是找到ttyACM0这个文件,我想知道这个ACM是什么意思?

楼主:
搞定了!非常感谢arminux兄弟,说得完全正确!!!
现在我把最后的成果放在我的笔记里,大家可以参考参考。jiyiche.21ic.org

网友B:
评估下它的意义. LZ.

是不是以后不需要串口了啊......

楼主:
不是不用串口了。是USB转串口在LINUX下不像WINDOWS下那样,还需要自己安装驱动,内核已经帮我们装了。

网友C:
通常意义上的串口指的是RS232接口,然后我们在上面收发数据,由于历史的积累,许多的应用是基于串口的,应用程序使用系统设备(win下是COMn,linux下是ttyXXn),这样就可以通过驱动程序注册一个串口设备来简化应用开发或兼容已有应用,比如USB、蓝牙设备,操作串口比直接使用简单甚至可以使用已有软件。linux内核已经内置大量驱动,许多USB转串口都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 这方面很弱智,USB的串口设备是一个USB标准设备也还要驱动,就像以前U盘还要驱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