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ic6b595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教一个关于tpic6b595的问题。如果用多个tpic6b595串联相接的话,是不是送了数据后,原先的数据就会被顶到后面,比如说用12个tpic6b595串联控制12个数码管,我先在前6个数码管中输入6个6,然后当我再在前6个数码管中输入6个8时,则原来的6个6就被“顶”到后6个数码管中。每个595连的是ser,rck,srck三个管脚,请教有没有办法使后来输入时,前面的数据消失而不是被顶到后面?除了送12个灭零字节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小弟困扰多时,很是郁闷~

网友A:
仔细读datasheet.

多读几遍

楼主:
datasheet读过了,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每一次任何一个显示数据的改变,都要将所有数码管对应的数据都传一遍。因为所有的595串联,送数时前面的必然被顶到后面。小弟是新手,我想前辈们一定有用过tpic6b595的吧,我的说法对不对呀?

网友B:
移位寄存器当然是这样了,否则串行输入的意义何在?

网友C:
3楼没错。
输入数据的过程就是不断移位,用SRCK作移位时钟。
等所有的数据都就位以后,用RCK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输出寄存器,即可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