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

楼主(2010-03-11):
我是菜鸟,想学习嵌入式。
看了一些书,没有头绪。想请教大家怎么个思路学习此系统。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建议先练好内功,软件方面:基础是C语言,若你连这个都没掌握好,后面的就不用看了。接下来若是学linux下的嵌入式,那就先学好linux系统编程,若是wince,VC比较熟悉才好。硬件方面:选择一个合适的平台,看是ARM还是什么。

网友B:
呵呵.偶也是新手,也是无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