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求助!

楼主(2010-03-11):
碰到问题不会弄。求助大家

电路简化后:
1、通电,C1电容充电,R1延时上电。
2、R1 可调电阻,A点电压:0~4.2V
3、断电,C1放电,R1延时断电。

需方要求改良电路,达到以下功能
1、模拟电路实现
2、通过2个可调电位器,分别调节上电时间和掉电时间
3、原有电路上有VCC 8V可提供。
4、不能影响原有电路

不会弄呀,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热心人呀。等了半天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独立可变的电路不是简单RC能搞定的

网友B:
电阻,电容,二极管搞定

网友C:
可调电阻一个并电容,一串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弄?  请详细说说,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搞?  你说的不行呀

网友D:
充电电路一个二极管连电位器;放电电路一个二极管接电位器~

网友E:
就是占空比可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