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处理器CP15疑问

楼主(2010-03-11):
让我郁闷了很长时间的协处理器指令问题:

_asm_(
            "mov  r0,#0\n"

             "mcr p15,0,r0,c7,c7,#0\n"  /*使无效Icaches和Dcaches

             "mcr p15,0,r0,c7,c10,#4\n" /*drain write buffer on V4*/

             "mcr p15,0,r0,c8,c7,#4\n"  /*使无效指令,数据TLB*/

             "mov r4,%0\n"      /*r4=页表基址*/

             "mcr p15,0,r4,c2,c0,#4\n" /*设置页表基址寄存器*/

           疑问 1 在C与汇编混合使用时 为什么要使用"\n"

                   2  "mov r4,%0\n"      /*r4=页表基址*/,% 表示什么?

                   3 协处理器CP15的一些特定的操作码及指令,                                 mcr p15,0,r0,c7,c10,#4  ?

望大虾指点!!!

楼主:
坐下来听下面的老师讲课!!!

网友A:
1:\n在这里和换行符作用类似,告知编译器一条指令的结束。
2:没见过在汇编中用“%”的,估计是和这个特定的编译器有关。
3: mcr p15,0,r0,c7,c10,#4     排空写缓冲,程序会停止执行直到写缓冲被排空。

楼主:
谢谢!! 但是为什么还要加    “”   ?

协处理器的一些特定的操作码和指令,有这方面的资料不??  基本上还没见过!!

网友A:
嵌入汇编时加引号应该是该编译器固定的书写格式,没必要深究吧。
协处理器的指令,可以到www.arm.com去下载ARM920T的参考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

楼主:
好的 !!! 上去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