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流到电压转换的区别?

楼主(2010-03-11):
教科书上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是如图A所示的,能不能用图B这样的接法呢?这其中有区别么?

网友A:
区别很大。
电路A输入端(信号源两端)电压是零,不需要信号源输出电压。电路B输入端电压就是运放输出电压,要求信号源能够输出这么大的电压。
电路B实际上是用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但这个电阻很可能对信号源有影响,多数情况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A电路要求运放带宽足够大,B电路要求恒流源内阻足够大。

网友C:
LS
"A电路要求运放带宽足够大"
???

网友B:
A电路主要是看运放能不能深度负反馈,那么就是带宽或开环增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