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0-03-12):
片子为LPC2103,10位AD,基准源为3.3V。

现在要检测电压范围12V-48V.现在所画电路简图如图。
其中AD即单片机的AD引脚,VDD接待采样的电压(12V-48V).

疑问如下:
1、分压点的电压在VDD为48V(最大采样值)时,应该配置成3.3V还是3V?
2、芯片手册上描述“测量范围:0-3.3V(通常3V,不能超过3.3)”,是不是应该在最大采样电压为48V时,分压点的电压配置成3V更合适?
3、 如果分压点的电压改成3V,那么原来的AD计算方法:
uiVal = (uiVal * 3300)/1024;                              /*  ADC的参考电压为3300mV       */

要如何调整?

楼主:
VALUE为AD结果,分压点电压U = VALUE /1024 * 3.3V,然后再按照分压比例还原。

这个分压点电压值只要小于3.3的任意电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