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uV级直流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0-03-12):
(无正文)

网友A:
用精密差分放大电路试试,INA105。好像可以把偏置电压给抵消的。

网友B:
精度上1UV好像不太可能吧

网友C:
10uV倒是容易,1uV的太难搞定了。试试ICL7650,从资料上看这片子应该满足要求,但我没用过呢!

网友D:
精度比传感器精度高或者达到要求就行了,不然就会造成浪费

楼主:
传感器输出精度在1uV,比他高的可能太贵了,但1uV的电路上也很难实现吧

网友E:
放大的时候不应该这么计算精度。要按%计算。
比如放大前是0~1mv,1uv精度就是0.1%
那么放大1000倍后是0~1V,如果还是1uv精度即0.0001%,这个完全是浪费。
只要达到0.1%即1mv即可

网友B:
放大的时候不应该这么计算精度。要按%计算。
比如放大前是0~1mv,1uv精度就是0.1%
那么放大1000倍后是0~1V,如果还是1uv精度即0.0001%,这个完全是浪费。
只要达到0.1%即1mv即可 ...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网友F:
是7楼说的这么个道理

网友G:
:funk:买运放的时候多花点钱吧

或者软件校准零点 校准增益

楼主:
软件校准零点 怎么校准请教

网友E:
回复 楼主:

需要一个标定仪器,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以标定仪器显示为0为基准,调节仪表显示为0
也可以反过来以仪表为基准,让标定仪器清零

网友H:
呵呵!这个精度快赶上几万米的安捷伦高精度电流表了!  楼主查找下 仪表放大相关的芯片试试!
不行就花几万买个安捷伦表吧;:P

网友I:
这种精度的传感器应该有推荐电路把。

网友J:
这么高的精度,即使常温可以达到,温度一变化也会飘走了

网友K:
精度达到1uV?这个比较有难度,传感器的精度、线性、噪声等参数能够达到1uV么?如果传感器达不到,那放大电路达到了也没有意义。
很多运放都有失调电压调整脚,将失调电压调整到1uV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算存在大于1uV的失调电压,也可以通过一次系统标定消除,楼主应该关心一下运放失调电压的温漂和时飘,这个比失调电压本身重要多了。

网友L:
用AD8628:
Low offset voltage: 1 μV(typ)
Input offset drift: 0.002 μV/°C
比较好买,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