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采样GPIO针脚电阻多大?

楼主(2010-03-12):
想问一下用来做ADC采样的GPIO针脚设为 Analog input的时候电阻有多少?
RM0008里面只说有weak puul-down or weak pull-up却没有说他们的电阻有多少

网友A:
这种弱下拉或弱上拉,在进行芯片设计时为功耗考虑一般都在100K左右,但貌似与你关心的问题没什么大的关系吧

网友B:
请看STM32数据手册,里面有具体数据。RM0008只涉及功能,没有具体数据参数。

楼主:
请看STM32数据手册,里面有具体数据。RM0008只涉及功能,没有具体数据参数。
引用 网友B:

感謝指點
在datasheet裡面看到PU和PD都是介於30~50k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