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系统功耗?

楼主(2010-03-12):
假如我要画一块板子,除了尽量选用低功耗芯片以外,还有哪些措施或是设计中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能够降低板子总的功耗?比如电阻电容应该怎么选?
     谢谢~~~

网友A:
应该对整个系统的总电流和分电流进行核算,这样就容易得出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