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相线问题

楼主(2010-03-12):
现有一个直流无刷电机(三相线)和控制电路板一块,请教:相线,编码器线,如何区分对应相接,才能正常运转?另外,要是相线或编码器线接错,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到源码区找找资料,很多这方面的

网友B(2010-05-21):
用万用表测试.有三根短路线为相线!
余下5根线里面有1根是霍尔的5V电压,1根是地线,剩下三根是信号.
3根信号与地之间有电阻,而且电阻阻值相等.5V电源对地之间也有电阻,电阻与信号对地电阻不一样
相线与编码线接错,会直接把霍尔烧坏,并可能烧坏控制器

网友C(2011-11-11):
先确定信号线,把霍尔线接好后,用手转动电机看能电机能不能计数。如果能计数,就可以接相线。
但是在接相线是关联到相序,所以三根相线有6种组合,这6种组合一个个试,最终就能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D:
前面有贴谈到这个问题了
参见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7%9B%B8%E7%BA%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