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电路是什么形式的滤波电路?滤波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03-12):
请教下图电路是什么形式的滤波电路?滤波频率怎么计算? 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差分LC滤波器
计算1个的话w=(2LC)^(-0.5),不考虑负载原因,w=(2LC)^(-0.5),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帖,只是我按公式计算的结果与滤波频率不一样。请问是否有相关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