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V422信号取Y信号

楼主(2010-03-12):
我使用的是YUV422的格式,我想从里面知道信号中的Y值
我看YUV422的排列为YUYV
我的理解是两个Y是两次采样值,那么我取当前的Y值,是不是该(Y1+Y2)/2?

网友A:
一个YUYV信号含了两个像素的信息
这个两个像素分别有各自的Y信息,但是只有一个U和一个V
你直接取Y就是每个像素的Y值,不用除以2

楼主:
假如我是个16BITYUV422
那么就是第一个WORD为YU,第二个为YV。
假如我想取Y,那么第一个像素为的Y,应该为(WORD1&0xff00)>>8?
对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应该是 (WORD1&0x00FF),我也不太清楚,你上www.FourCC.org上看看呢
不过YUV442一般是以32BIT为一个单位来处理的

网友B(2010-05-25):
16bit YUV422  16个数据线的话1个时钟是Y+U,下一个时钟是Y+V,每个Y对应一个像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LS的理解时对的

网友D:
LZ理解不对。每个Y都对应一个像素,不能平均的。

网友E:
每个Y都对应一个像素

网友F(2010-10-08):
采用ITU-BT601数据总线格式是16位总线,其中Y占8bit,U/V占8bit。直接取Y8bit就好了,
每个像素时钟会对应一个Y数据同时对应U或V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