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推荐一款PIC的单片机

楼主(2010-03-12):
需要I/0至少11个,不包括晶振、VDD、VSS。需要2个定时器,带定时器中断。价格便宜的

网友A:
PIC16F690,SSOP20封装,EEPROM,10BIT ADC,3 LOAD TIMER,可选择内部的OSC,出厂精度校正到了1%,增强型USART。。。。。。

呵呵,你多少¥能接受?!

网友A:
其他,PIC16F72X,PIC16F628、PIC16F685、PIC16F677等应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不知道你想便宜到什么地步?!

楼主:
我去看看哪个能最低限度的满足我的要求,然后选一款,你给报个价呀哈哈

网友A:
重要提示:并不是你选择的芯片档次越低价格就越低的,芯片功能的多寡只是决定芯片价格一个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一个小例子,PIC16F677的价格比PIC16F690的价格反要高。

楼主:
那推荐一款4块钱左右的呢?

网友A:
是否含税?
不含税的话,PIC16F690批量价格大约4.5~4.6

楼主:
631含税多少¥?

网友A:
如果你没有量,那么你问到的价格肯定不会好。

呵呵,我用过PIC16F690,我的PIC16F690价格是和MICROCHIP谈下来的。

楼主:
量也是和成本有关系的,我们目前的量在每月10K左右

网友A:
如果每月有稳定的10K的话,我估计PIC16F630差不多可以做到4元左右。

网友A:
帮你电话问过了,16F631做不到4个RMB

选择PIC16F722或者是PIC16F723把,差不多可以做到4.1~4.2个RMB。

网友A:
目前只有PIC16F722或者723可以做到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需要你能找到正确的渠道才能搞到,呵呵,不是每个代理都能出这个价格的。

网友B:
我用PIC16F877觉得不错~~~~14块钱买的

网友C:
一直用51 打算有款 电机+很多报警输入 继电器的用PIC试下
手头 只有PICmate 仿真器 太旧了 好像MPLAB都不支持  现在都用什么PIC仿真器啊?

网友D:
叶工是在教大家跟Microchip杀价呀!
其实这个行业一直都是这样,有量,大家就坐下来谈价,一次不行两次。量不大,就别太计较,工程师思考设计的时间远比差的那点钱宝贵。顺便提一下,最近整个IC行业供货异常紧张,紧张程度是近十年来所罕见的。考虑型号时,建议咨询一下供货周期。
楼上,时代不同了,建议了解一下ICD3,ICD2,PICKIT3等。

网友A:
呵呵,AVR是便宜的,但现在一片MEGA9炒到不含税10块还买不到货。

MCHP的供货还是十分让人放心的。

楼主:
现在用的是676,由于产品升级,芯片功能就不够用了,如果成功替换,可以考虑

网友E(2011-01-15):
各位工程师,为何不玩玩最时髦的 M0呢。
性价比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