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心率的原理?

楼主(2010-03-12):
上次看到一个跑步机,能测心率。
同时我注意到在它的扶手部位,有两块不锈钢(每个扶手上都有)。
我想:也许这不锈钢就是测心率的传感器?原理和心电图一样?
不过还是有点怀疑,因为心电图的探头是放到人体特定部位的,不是放在手上。
再说了,测心电图时也没有干扰。而跑步机,人要出汗,手握在不锈钢上也是一松一紧的。所以,能保证效果么?
难道是我猜错了么?还是用别的什么原理呢?
谢谢!

网友A:
手是可以测到心电的,记得好像是手、脚、胸前这几个部位

网友:
以前做过心电。但是还没有听说手可以测到的。当然,不代表没有这种方案。。。

网友B:
测心电需要采集特定数据,所以电极有指定位置,测心率只要任何有血流的地方就可以,动脉血流的博动会导致肌体的电阻发生相应的改变,测量这种改变即可获知心率,对跑步机而言,电极设在扶手上再合适不过了。至于接触电阻的改变是可以用滤波法去除的,心率有特定的规律,接触电阻则无。

网友C:
只测频率,比心电图简单多了,当然没问题。

网友D:
心率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博.心脏在一分钟内跳动的次数.

我没去过健身房(身体倍壮,不用去).不明白是怎么个情况,设计在扶手上比较奇怪.因为能测到脉搏的地方只有几处,手腕,太阳穴,足面,上臂.颈动脉(脖子上,自杀用的;P)其他地方因为动脉比较深,根本就探测不到博动.

那种电子血压计,戴在手上的,能测心率,这个是对的,前臂上那个能摸到脉博的位置就在血压计的范围之内.

网友E:
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2011-08-03):
其实大部分都是测假的心跳,只是测你手有没有接触到铁片,然后用时间和当前速度来计算心跳。较准的测法是耳夹测心跳,用光耦,血液的流动改变光的导通率,通过接收的光线的变化量来测量心跳。

网友G:
呼叫T叔,上次你发的那堆书里面就有讲原理。

无胸带手表的两种测量原理,一种就是在手表上有2个小钢片: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 ... p;pf_rd_i=89925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