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输出失调电压过大.....

楼主(2010-03-12):
这是我的一个测试电路,测试在1000倍增益时候,6脚和5脚之间的电压,结果都有60mv左右,我查了该器件手册,上面说最大1500uv,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测量的是温度传感器,十分灵敏,差不多0.08mv/°C,这么大的失调电压能用吗?

网友A:
参考datasheet 13页内容
AD620输出等效失调典型值RTO=(input erro)×G+(output erro)=30uV×1000+400uv=34mv
最大值=125×1000+1000=126mv,所以60mv是正常的
失调电压只是零位误差,标定的时候减掉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是准备在软件中减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