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我看看这个键盘程序

楼主(2010-03-12):
P3_4连蜂鸣器,高通.  请各位走过路过帮忙看看,调试的时候就是出不来,在线等待

void  keyscan(uchar key)     // 键盘扫描
{
P0=0xff;
  P2_3=0;P2_4=0;P2_5=0;P2_6=0;P2_7=0;
while(P0!=0xff)
{
  delay(1);
  while(P0!=0xff)
  {
                      P2_3=0;P2_4=1;P2_5=1;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01;break; //  键符 TIME
     case 0xfd:key=0x02;break; //  键符 LAST
     case 0xfb:key=0x03;break; //  键符 AUX
     case 0xf7:key=0x04;break; //  键符 1
     case 0xef:key=0x05;break; //  键符 2
     case 0xdf:key=0x06;break; //  键符  3
     case 0xbf:key=0x07;break; //  键符   4
     case 0x7f:key=0x08;break; //  键符   5
     default:break;
     while(key!=0)
                     { P3_4=1;}
                    P3_4=0;
    }
                   P2_3=1;P2_4=0;P2_5=1;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09;break;  //  键符 WIDE
     case 0xfd:key=0x0a;break;  //  键符 TELE
     case 0xfb:key=0x0b;break;  //  键符 NEAR
     case 0xf7:key=0x0c;break;  //  键符 FAR
     case 0xef:key=0x0d;break;  //  键符 CLOSE
     case 0xdf:key=0x0e;break;  //  键符 OPEN
     case 0xbf:key=0x0f;break;  //  键符 PATRN
     case 0x7f:key=0x10;break; //   键符 SHOT
     default:break;
     while(key!=0)
                     { P3_4=1;}
                    P3_4=0;
    }

                        P2_3=1;P2_4=1;P2_5=0;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1;break; // 键符 MENU
     case 0xfd:key=0x12;break; // 键符 SITE
     case 0xfb:key=0x13;break; // 键符 SHIFT
     case 0xf7:key=0x14;break; // 键符 ALARM
     case 0xef:key=0x15;break; // 键符 LOCK
     case 0xdf:key=0x16;break; // 键符 ACK
     case 0xbf:key=0x17;break; // 键符 USER
     case 0x7f:key=0x18;break; // 键符 AUTO
     default:break;
     while(key!=0)
                     { P3_4=1;}
                    P3_4=0;
     }
                          P2_3=1;P2_4=1;P2_5=1;P2_6=0;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9;break; //  键符 ON
     case 0xfd:key=0x1a;break; //  键符 NEXT
     case 0xf7:key=0x1b;break; //  键符 OFF
     case 0xef:key=0x1c;break; //  键符 MON
     case 0xdf:key=0x1d;break; //  键符 C
     case 0x7f:key=0x1e;break; //  键符 CAM
     default:break;
     while(key!=0)
                     { P3_4=1;}
                    P3_4=0;
    }
                       P2_3=1;P2_4=1;P2_5=1;P2_6=1;P2_7=0;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f;break;   //  键符 SALVO
     case 0xfd:key=0x20;break;   //  键符   HOLD
     case 0xfb:key=0x21;break;   //  键符 RUN
     case 0xf7:key=0x22;break;    // 键符 6
     case 0xef:key=0x23;break;    // 键符 7
     case 0xdf:key=0x24;break;    // 键符   8
     case 0xbf:key=0x25;break;    // 键符   9
     case 0x7f:key=0x26;break;     //键符   0
     default:break;
     while(key!=0)
                     { P3_4=1;}
                    P3_4=0;
    }
                 }
}
}

楼主:
回复 楼主:
修改后通过了调试,可是烧到板子上还是不行。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
{
  P0=0xff;
  P2_3=0;P2_4=0;P2_5=0;P2_6=0;P2_7=0;
while(P0!=0xff)
{
  delay(1);
  while(P0!=0xff)
  {
          P2_3=0;P2_4=1;P2_5=1;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01;break; //  键符 TIME
     case 0xfd:key=0x02;break; //  键符 LAST
     case 0xfb:key=0x03;break; //  键符 AUX
     case 0xf7:key=0x04;break; //  键符 1
     case 0xef:key=0x05;break; //  键符 2
     case 0xdf:key=0x06;break; //  键符  3
     case 0xbf:key=0x07;break; //  键符   4
     case 0x7f:key=0x08;break; //  键符   5
     default:break;
    }
    while(P0!=0xff)
                     { P3_4=1;}
                P3_4=0;
          P2_3=1;P2_4=0;P2_5=1;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09;break;  //  键符 WIDE
     case 0xfd:key=0x0a;break;  //  键符 TELE
     case 0xfb:key=0x0b;break;  //  键符 NEAR
     case 0xf7:key=0x0c;break;  //  键符 FAR
     case 0xef:key=0x0d;break;  //  键符 CLOSE
     case 0xdf:key=0x0e;break;  //  键符 OPEN
     case 0xbf:key=0x0f;break;  //  键符 PATRN
     case 0x7f:key=0x10;break; //   键符 SHOT
     default:break;
    }
    while(P0!=0xff)
                     { P3_4=1;}
                P3_4=0;

              P2_3=1;P2_4=1;P2_5=0;P2_6=1;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1;break; // 键符 MENU
     case 0xfd:key=0x12;break; // 键符 SITE
     case 0xfb:key=0x13;break; // 键符 SHIFT
     case 0xf7:key=0x14;break; // 键符 ALARM
     case 0xef:key=0x15;break; // 键符 LOCK
     case 0xdf:key=0x16;break; // 键符 ACK
     case 0xbf:key=0x17;break; // 键符 USER
     case 0x7f:key=0x18;break; // 键符 AUTO
     default:break;
     }
    while(P0!=0xff)
                     { P3_4=1;}
                P3_4=0;
               P2_3=1;P2_4=1;P2_5=1;P2_6=0;P2_7=1;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9;break; //  键符 ON
     case 0xfd:key=0x1a;break; //  键符 NEXT
     case 0xf7:key=0x1b;break; //  键符 OFF
     case 0xef:key=0x1c;break; //  键符 MON
     case 0xdf:key=0x1d;break; //  键符 C
     case 0x7f:key=0x1e;break; //  键符 CAM
     default:break;
    }
    while(P0!=0xff)
                     { P3_4=1;}
                P3_4=0;
                P2_3=1;P2_4=1;P2_5=1;P2_6=1;P2_7=0;
    switch(P0)
    {
     case 0xfe:key=0x1f;break;   //  键符 SALVO
     case 0xfd:key=0x20;break;   //  键符   HOLD
     case 0xfb:key=0x21;break;   //  键符 RUN
     case 0xf7:key=0x22;break;    // 键符 6
     case 0xef:key=0x23;break;    // 键符 7
     case 0xdf:key=0x24;break;    // 键符   8
     case 0xbf:key=0x25;break;    // 键符   9
     case 0x7f:key=0x26;break;     //键符   0
     default:break;
    }
     while(P0!=0xff)
                     { P3_4=1;}
                    P3_4=0;
                 }
}
}

网友A:
那个笑脸是什么东东啊,正常的文字都看不见了。
论坛网管要不要改改代码啊,把那些表情的代码改复杂点,省的干扰正常文字。

网友B:
呵呵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C:
可以的,只是改写一下P口参数。

网友D:
笑脸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