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功耗

楼主(2010-03-12):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是2000MAH  不是2000MA/H。这个理论上就是2000/3=667H了

网友B:
电池2000mAh代表的是功(J),那么时间就是功/功率=667h

网友C:
LS错误,
2000mAh代表得是电量,与电量单位“库伦”是同一个量纲, 电量除以电流等于时间。

网友B:
把电压乘上去就是了.

网友C:
LS,LZ从头到尾也没提电压的事,其实也用不着电压。
乘以电压完全是多绕几步。

网友D:
一般还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问题,比理论的放电时间要小

网友B:
LS,LZ从头到尾也没提电压的事,其实也用不着电压。
乘以电压完全是多绕几步。
引用 网友C:

电压严格还是要算的,比如有DCDC

网友E:
电池容量除以电池输出电流即得放电时间,但要注意如果采用DCDC做系统电源,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可能不同,只有当采用线性电源或电池直接供电时,电池输出电流才等于负载电流。
功耗计算方法就是工作电压乘以工作电流。楼主的两个问题都是最基本的,用欧姆定律即可解决,只不过是其导出式而已,自己动脑筋就应该能得出正确答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的电源是节充电电池供电,当电池充电满的时候,电压为5.6V,当放电完的时候为4.8V,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电池的自放电的,如果按照常理推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