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电源

楼主(2010-03-12):
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能输出5A12V的功率吗?

网友A:
希望真正的大侠能比较细致的讲讲这个电路,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以启迪。这里先真诚的谢谢了!

网友B:
此电路错误很多,根本不能工作。
既然有很多错误,也就不必再仔细分析它了。当然,也千万别搭电路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给我电路的人说这个电路都生产了好多年了,大侠能再致细看看么,万分感谢!

网友B:
此电路看不出如何斩波,除非从标有“控制”处输入斩波信号,而且如果工作于斩波状态的话,Q4不可能输出直流电压,Vcc处必须有续流二极管,还必须有滤波电感。两支2200uF电容也不能支持8A输出电流。
Q1Q2也根本不可能工作于斩波状态。在工频交流的每半周,整流桥输出电压大于某值时Q1将关断,这样来限制两支2200uF上的电压。但是,这是很笨的方法。
既然此电路已经生产了好多年了,那就问给你此电路的人吧。

楼主:
谢谢了,这确实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但是我要输出5A/12V的功率,而且成本限制在十几块RM.这个电路我搭上试了,能输出,但没有测能输出多大功率.我只要持续几百MS左右,是用来给电磁锁供电的.像车门锁那样的.

网友B:
成本受限制,那可能比较困难。
给电磁锁供电,仅需要持续数百ms,能否考虑用电容放电的方法?好像电磁锁这类负载并不需要很稳定的电压。
不过,这么大的电容,价格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