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热敏电阻5D-11防浪涌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我们实验室的交换机坏了,总是爆电容 换一个爆一个,而且是上电时,感觉是开机时浪涌造成的,我看了下板子,上面在火线输入上串了一个热敏电阻5D-11,可我在网上看好像这个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我就想不通了,这样有浪涌的时候,电阻发热,阻值岂不是更小? 那还怎么保护啊?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楼主:
哦哦  我查到了  这个防浪涌原理是懂了   可还是不知到这电容是怎么被充爆的   电容耐压肯定超过了~

网友A:
热敏电阻还有PTC类型的,串连的应该是PTC
电容别买劣质的就行……还有应该严重关注整流桥是否完好……

网友B:
刚上电时爆电容?而且一插一爆?
市电应该不会波动到如此地步吧?还有电容,一般出场的仪器。针对电容这块应该设计的会合适的,你看下板子上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太恐怖了吧

楼主:
唉 我这新手也看不出问题啊   也不是一插就爆  还是能用个几天  但是爆的时候都是刚上电的时候。

楼主:
而且爆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保险丝烧断

网友D:
3楼。。貌似NTC也是串联用的吧。。只有压敏电阻和TVS是并联用得 像楼主这样说的,感觉是不是哪的电容处于损坏的边缘啊,这样就导致系统的不稳定。。我是菜鸟哈,就是根据经验判断滴,

网友E(2010-07-07):
怎么没见结果?
好几个月过去了,有结果了吗?

网友F:
怎么没见结果?RE: 请教一下关于热敏电阻5D-11防浪涌的问题~ [修改]

源码

  • 斜体
  • 下划线

  • 仿宋_GB2312
  • 黑体
  • 楷体_GB2312
  • 宋体
  • 新宋体
  • 微软雅黑
  • Trebuchet MS
  • Tahoma
  • Arial
  • Impact
  • Verdana
  • Times New Roman

  • 1
  • 2
  • 3
  • 4
  • 5
  • 6
  • 7

  • 居左
  • 居中
  • 居右

  • 默认

  • 增加缩进
  • 减少缩进

  • 左浮动
  • 右浮动

  • 排序的列表
  • 未排序列表

  • 插入表格
  • 插入免费信息

    清除文本格式 移除链接 撤销 重做 字数检查 清空内容
    自动保存(58秒) 保存数据 恢复数据

好几个月过去了,有结果了吗?
引用 网友E: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