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中C语言如何读外存储器

楼主(2010-03-12):
刚刚接触DSP,C6000。我有个问题搞不懂:要在c程序中操作两个数组,data1和data2,希望分别存放在两片片外SDRAM中,该怎么操作?
第一,就是如何定义两个数组,在两个不同存储器中,是直接给数组指针赋地址吗?
第二,就是C语言如何读片外SDRAM,要考虑读写时序吗?
还有,我在程序中定义两个数组,编译之后是不是分配在数据段bss中,那我的两个数组要求不同存储器,bss中是如何分配的?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2013-03-17):
在定义数组的时候给他们分配好section,在cmd文件中讲相应的section分配给你想要的地址,也就是你说外部RAM所映射的地址空间

网友B(2013-04-26):
第一个问题:2种方法,1)2楼说的方法;2)用指针
第二个问题:不需要考虑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