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找出arm自动重启的原因

楼主(2010-03-12):
最近用JTAG在44B0开发板上调试ucos+lwip+RTL8019实现telnet功能,但44B0经常自动重启(绝非硬件或者电源问题),如果不使用RTL8019中断的话就没问题,说明不是ucos的问题(因为以前用过ucos实现外部中断都没问题),有时候系统刚启动不久就重启,有时候能telnet几秒钟才重启,单步运行也找不出是哪里出问题,还经常出现未定义异常,导致程序跑飞(我任务的堆栈都设置得比较大,应该不是溢出)

请问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们是怎么找出问题所在的?

网友A:
能导致复位的也就几种,硬件异常,看门狗复位或者PC指针被强制到0,如果没有看门狗的话,可以看看cpu的供电和reset管脚是否出现了异常。
不过根据lz最后一句话来看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堆栈只是一部分,中断保护,内存越界等等问题都会造成异常。
未定义异常就是由于PC指乱了地方,导致CPU将data取来作为指令,而指令不存在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