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输音频怎么做?

楼主(2010-03-12):
(无正文)

网友A:
有模拟法和数字法两类,和电台/收音机的原理相同但更简单,发射端用音频信号或音频数据去调制红外载波,接收端放大后解调出基带信号即可,现在条件下应采用数字法,具体做法是:先用音频编码器将音频信号量化,然后去调制载波,要追求音质的话载波频率要在MHz级,纯语音或要求不高的话可用常规的38KHz,这里和红外遥控的原理及电路结构没什么不同,接收端再用配套的解码器芯片还原音频信号就是。

网友B:
我以前也想过,用一片AD将语言信号采集后转换为数字量信号!然后把数字信号调制后通过1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接收端用通过红外接受管接受到得数字量信号,通过DA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放大输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和收音机有区别吧!收音机是电磁波的调幅和调频! 红外线很难做到!

楼主:
推荐个IC或者引用电路也好啊!

网友C:
用两个带AD/DA和UART的单片机就可以了,UART采用IrDA方式工作,DA输出后加个音频功放。

网友A:
用红外线的强度变化来表达信号这是调幅,调频则绕一下,基带调制载波,载波再用红外线表达,除了接收元件不同,其它部份的原理和收音机没什么区别,甚至非要用收音机电路的话都行,改改天线接收电路部份即可,4楼再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