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驱动模块,加载不上!!

楼主(2010-03-12):
用交叉编译工具ELDK gcc 4.0编译LDD3上的Hello程序后生成的Hello.ko后,用insmod Hello.ko 后提示:
Hello:version magic '2.6.12-h1940-Embeddsky ARMv4 gcc-4.0' should be '2.6.12 h1940 ARMv4 gcc-3.4 ''.................................................
请问是什么问题,难道编译内核的gcc要和编译驱动的gcc一样才行吗?版本不一样都不行,不会有这么变态吧!!!!!!!!!!

网友A:
Makefile文件中有没有使用-C来指明Linux Kernel的位置?

网友B:
版本对不上

网友C:
想用linux就得受这罪。。。

网友D(2010-10-13):
编译器要相同

网友E:
编译器实际上可以不同, 曾经有人做过实验, 当然最好相同, 因为有些版本会出现问题.

至于说ELDK gcc, 那更是不为人熟知的设置文件啦, 所以出各种问题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