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过载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3-12):
谁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过载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
特别是输入信号从哪里取,这是用在一个逆变器上的保护电路。

网友A:
一个RS触发器,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迟滞比较器代替

网友B:
用了运放,没必要加RS触发器,
运放加上强的正反馈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用二极管加在反馈回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