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3V电池升压至5V 的IC

楼主(2010-03-12):
产品设计中遇到个问题,模块3V供电不行,换模块的话来不及了,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帮我推荐个升压IC
要求 封装小,外围器件不超过5个,芯片和外围器件成本小于*币1元 当然越便宜越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流30mA左右就有,外围三个电容,SOT-26
AME7738/9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B:
LP6202台湾的芯片还可以,还有充电指示功能,同时电压可调。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3# adofe
恩,还不错呢#¥……%¥—……%—

网友D:
楼主不见了?
问问题的时候条件和要求要说全啊。
别搞成本来是问问题,还要反过来回答问题的人问提问者。

网友E(2010-09-29):
回复 网友B:

0.9V怕不好启动吧?这么低

MOS都不好开..何况还是升压..0.9V升5V500MA
输入电流平均电流是2.9A
再峰值启动电流为:平均的2-3倍..

比较恐怖的数字.

网友F:
我们0.8V都启动了,609427554 QQ

网友G:
很好,简单明了。适合低端设计

网友E:
回复 网友F:

0.8V能启动.但是能满载启动吗?
常期工作下去.需要多少电流启动?不怕冒烟?

网友F(2010-11-02):
回复 网友E:
我们0.8V可以起动,但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有关系,你如果要500MA,输入电压要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