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主请教:在3.xx固件库中STM32 PWM模式的默认电平设置

楼主(2010-03-12):
香主及各位大师好 小弟想请教一下STM32 通用定时器PWM输出时 默认电平控制问题

原来基于1.0的库写的一段TIM2定时器3通道的PWM输出配置 将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时开机上电 及软件关闭3通道PWM输出时 其默认电平都是高
将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PWM输出关闭时默认电平就为低。

现在改成3.0的库 配置基本相同 可PWM输出前后的默认电平变了 将TIM_OCPolarity 至高或低时 只是改变了PWM波形的电平 软件里关闭PWM通道输出后 或者开机上电初始化的那段时间 PWM输出脚的默认电平都一直是低 无法更改成高电平
仔细查找了3.X的固件函数库后 也没找到有关于设置PWM的默认电平极性的函数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谢谢

发个图片 以下第一种就是我想要的输出波形 在使用1.0库开发时只需将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就可实现 但移植到3.x库后不行

网友A:
这个与TIM_OCPolarity无关,应该是你关闭PWM输出时的设置问题。

可以在关闭PWM输出时调用TIM_ForcedOC3Config()设置默认电平。

网友B:
TIM_ForcedOC3Config()如何进行配置

楼主:
非常感谢香版的回答  调用这个函数后应该能解决关闭PWM之后的电平问题 晚上马上进行试验
但是开机默认电平  是否有办法也变成高电平?
我仔细查看了我的程序  有1.0库里我并没有任何地方有调用此函数 在关闭PWM输出时也没有进行任何其它寄存器操作  只是在初始化TIM2时更改了TIM_OCPolarity 很奇怪就能达到开机上电与PWM关闭时都默认高电平   同样的程序  用3.0的库就完全不一样

TO3楼:
此函数的用法可参考固件函数库
TIM_ForcedOC3Config(TIMX,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网友C(2012-05-31):
我昨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2013-08-29):
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关键是强制输出后,通道的设置又要重新设,麻烦啊!

网友E(2016-07-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把pwm通道失能后,全为低电平。如果用强制输出模式,两个互补通道都强制为高或者为低。怎么样配置能够让两互补通道独立输出逻辑电平?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