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的记数器

楼主(2010-03-12):
各位爷:给咱出个招,用啥方法可以计算自然下落的水滴个数!当然要经济、可靠!拜托啦!事成后请您吃酒!一定。。一定。
我这着急上火的半个月啦!笨呀!!!

网友A:
先请一顿再说:lol

网友B:
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由传感器、计数器及自动取样器ABS或类似允许液体直接通过传感器, 然后进入测量容器而并不改变污染物尺寸分布的仪器组成。

楼主:
先请一顿再说:lol
引用 网友A:

今晚:知春路!?
吃完再说不迟,要是。。。。。。
我哭死你!

楼主:
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由传感器、计数器及自动取样器ABS或类似允许液体直接通过传感器, 然后进入测量容器而并不改变污染物尺寸分布的仪器组成。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设备太贵了,我用不了那么精密!只要能数出个数来就行。有人建议我用“雨水传感器”,可滴上去它不下去也不行呀!

网友C:
“打点滴”计数器?红外对射+运放放大,量化即可

网友D:
买个几元钱的838计算器,将“=”键引出两根线,水滴经过这两线之间,
使用时,按“1”、“+”即可,这个可能是最经济的了,呵呵。。。

网友E:
估计LZ想做“打点滴”计数器,只能非接触计数,6L方法可行.红外接收管灵敏度需适当调整才能工作.

网友F:
七楼太有想法了

网友G:
先确认最终要实现的功能到底为何,该功能是否只能通过记录液滴数实现,想实现高可靠的液滴计数,原理不难,但工艺极讲究,为此付出的成本不菲,否则自动点滴机就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H:
难题一个。目前还没有看到低成本的此类设备。

网友I:
红外的不好,很容易受干扰。微波最好,利用水对微波的吸收率来检测。

网友J:
我做过。不过是接触式的水滴计数,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的上哦。   我的 lhj200304@163.com

网友K:
红外对射+载波+解调一片LM567搞定~

网友L:
滴液是透明的,直接光检的形式行不通.要变一下.

最实用的方案是用跷跷板的原理来检测.

就是液滴滴落在跷跷板(黑色)一端,另一端跷起档住光检这样的方法.

网友M:
15楼所言差矣!
光学方法不但行得通,而且是最好的方法。
6楼已经说过了红外对射的方法,8楼tyw也肯定了光学方法。
光学方法若实验不成功,一定是光路设置不正确。
各位的计算机上都有光驱,光盘上那么密那么小的点都能够读出来,光学方法怎么会不行呢?人的眼睛能够看到水滴,仪器看不见?

网友N:
电容方式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看起来我需要包家酒楼请客啦!那也值!值!真值!
我做过试验,用两个电极探测水滴是否通过,来记数。这个方法的问题是:1、如果水滴通过的时间过快,响应的速度就要提高精度就要提高,容易受干扰。2、水滴的速度慢(运动),水滴有时会挂在电极上,产生错误。3、接触式的,就要考虑腐蚀。当然,这个方法是最简单!
光电的方法我还没试!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O:
用红外的就可以,简单经济,我们的液滴计数器生产很多了,呵呵

楼主:
本人的问题已经解决!采用一个光电对管,太简单了!非常感谢各位!请客的事现在开始报名,地点在村子附近靠近运通101,具体地点再定:三日内来信:ZWD0870@SINA.COM

本帖结分见谅!

网友C:
够实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