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接收中断的BUG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0-03-12):
今天在使用USART模块,遇到了一些问题并解决了,于是发贴共享。

问题描述:
在使用USART做串口通讯时,我只把接收中断打开,并设置抢占优先级为最低一个级别,而接收中断上一个优先级处理事情比较多,可能占用了2ms时间。当我使用9600波特率往下位机发送数据,速度非常快,就是一直按回车发!问题就出来,不到1分钟时间,通讯没有反应了。USART配置代码如下:
void u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_GetBaud(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分析问题:

1.为什么没有通讯了?
通过仿真器仿真,发现程序一直进入接收中断中,由于我没有使用中断发送,于是程序就死在了接收中断,也就没有数据发送到电脑上来。接收中断代码如下:
void UART_Receive(void)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2.为什么会一直跑到接收中断?
断点之后发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RESET的,也就是说没有数据接收到也进了中断,而且在USART配置中我也只打开了接收中断!没有数据送过来应该是不可能进入中断的!

3.响应了什么中断?
我想通过函数(USART_GetITStatus()把所有中断状态都读出来,但失败了,USART_IT_XXX所有中断状态都是RESET!也就是说没有中断也进入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来了!?

4.找资料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P541发现如下说明:
也就是说只要接收中断打开,即RXNEIE设置为1,那么ORE中断也自动打开了。
可是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
找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函数,发现只有当USART_IT_ERR中断使能时,才能读到ORE中断。
在这里要指出这个BUG:产生ORE中断了,但使用USART_GetITStatus()函数却无法读到这个中断被SET起来!

5.把ORE中断标志位清除
既然找到了是什么中断,那么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就应该可以了吧?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ORE);
但是,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清除之后,马上读ORE中断状态,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RESET.程序仍然跑死在接收中断。再使用另一个函数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SET,原来ORE标志位还没有清除。

6.问题解决
为什么清除不掉?头疼了,再找找资料,有发现,在P523页如下图:
接收中断程序改为:
void UART_Receive(void)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来判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总结:
注意问题:1.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了接收中断,那么ORE中断也同时被开启了。
               2.ORE中断只能使用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读到(没有使能USART_IT_ERR中断时)
BUG建议:1.在STM32库中,能不能修改USART_GetITStatus()函数对USART_IT_ORE中断的处理?也就是我只要打开了接收中断,那么有ORE中断时,我也能使用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ORE)读到.
       其它:在找资料的同时,发现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中文翻译P538有错误,如下图:
       英文P696如下图:

网友A:
很详细,和我找的过程基本一致,但没耐心写出来。

楼主:
:lol这么快就穿上裤子了,香主够快

楼主:
很详细,和我找的过程基本一致,但没耐心写出来。
引用 网友A:

苍天兄,你要是勤一点,抽个10分钟整理一下,我也就省了大半天的时间了:'(

网友B:
希望论坛里解决问题的兄弟都可以像楼主一样共享

网友C:
STM8S103f的芯片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D:
stm的手册乱糟糟的

网友E: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这个注释应该去掉吧?否则ORE中断标志还在那里
    }

网友F:
很好,受益很深

网友G:
总结的很好

楼主: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这个注释应该去掉吧?否则ORE中断标志还在那里
    }
引用 网友E:

是要把注释去掉

网友H:
很好,顶一个。建议STM32的手册该好好整理下了。一个字 乱。

网友I(2011-05-08):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CPU_SR         cpu_sr;
    unsigned char *t1;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用户程序..
    //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ev_uart1_Str_Flag=1;                                        //接收到串口数据置1
        Rev_uart1_over_count=0;                                //每来一字节溢出计数清0
        //两个指针,一个用来收,一个用来读
        t1=inRx1Buf;
        t1++;                                    //保留指针位置
        if(t1==Rx1Buf+Uart1_LenRxBuf) t1=Rx1Buf;        //如果到缓冲区末尾,则返回缓冲区头
        if(t1==outRx1Buf)
        {
                  Buff1_Init();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Rev_uart1_Str_Flag=0;
            OSIntExit();                                    //如果相等,说明缓冲区满了,RxBuf Full
        }
        *inRx1Buf=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nRx1Buf=t1;

    }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 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OSIntExit();
}

这样我大量数据连续收没问题哦

网友J(2013-01-06):
    很显然,LZ的程序是有问题的。
    所谓中断,当然是快速处理的。
    你在高优先级中断处理了太多的数据,导致串口接收中断来不及进行响应,从来导致接收过载。从这一点上说,你的程序处理过程有太多的问题。通信中丢数据,是显然的。
    你这样处理接收过载标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K:
暂时还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L:
纪录问题解决的过程真是个好习惯

网友M:
只有明白了"为什么做",才能够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向楼主学习,顶了

网友N:
很好的东西

网友O:
已遇到这问题.谢谢

网友P:
好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Q:
很好,我也在串口这儿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R(2013-03-04):
又长见识了,佩服楼主的解决问题的耐心,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过了……感谢分享,顶了

网友S(2013-05-30):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马上试试

网友T(2013-08-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单步运行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但只要全速运行,不管程序走到哪里了,都会跑回接收中断,按你这样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很显然,LZ的程序是有问题的。
    所谓中断,当然是快速处理的。
    你在高优先级中断处理了太多的数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按楼主的方法还是不行,我是用中断接收,查询发送的,接收到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符合条件,就输出别一组数据。

网友U:
感觉STM的资料   调理比较乱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

网友V:
很详细呀啊,学习了

网友W(2013-10-28):
分析的很好

网友B: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X(2014-08-30):
楼主讲的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Y:
既然找到了是什么中断,那么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Z(2014-10-17):
现在这个BUG还有么??关注啊

网友Z:
我一直把优先级设为最高的。所以逃过这关。下周一试试。看降低优先级会咋样?

好贴啊  以前看过这贴没细看

网友AA(2014-12-24):
mark,LZ奉献精神好

网友AB:
学习了,这些问题都很有借鉴意义啊!!

网友AC(2015-03-19):
多谢香主分享啊

网友AD(2015-04-25):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在IRQ中断中将判断条件由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改为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就行了。
我本来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将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改成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以后直接读取DR的话,只能获取字符串中基数或者偶数位的字符。但是如果将if改成while(还是读取RXNE而不是ORE)就直接可以获取大批连续数据了

网友AE:
我在也在这个地方中招了

网友AF(2015-07-07):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找了老半天。

网友AG(2015-08-13):
谢谢,看了你的**全明白了

网友AH(2015-11-03):
好贴,学习了,一直被困扰,感谢

网友AI:
谢谢楼主发帖总结,受益了

网友AJ(2016-04-12):
MARK 解燃眉之急  不过我不是在电脑狂发信息到下位机 而是使能了接收中断,在整个系统上电瞬间可能导致了接收 ORE  表现就是用中断的东西可以工作但是中断频率也被拖慢了,主函数基本进不去
等我验证了再来补帖   先顶楼主

网友AK(2016-06-09):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帖子,详细到位,支持一下~~

网友AL:
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咱们在解决了问题的时候也积极分享,感谢楼主

网友AM(2018-03-14):
解决问题能力满分,有大神在,所以我基本百度,最终总能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AN(2020-10-30):
  if (LL_USART_IsActiveFlag_ORE(USART1))
  {
    LL_USART_ClearFlag_ORE(USA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