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ADC调节亮度

楼主(2010-03-12):
哪位高手指点下,我要用SN8P2711单片机实现ADC调节亮度,请帮忙一下

网友A:
ADC只是前向通道,调节亮度要靠执行电路,不同发光元件的调光方法不同,楼主要先交待清楚具体的调光对象。

楼主:
加上电位器,通过单片机控制TW9910控制3.5寸屏的亮度,但是我不知道这ADC电路如何连接

网友A:
如果LCD屏的背光是LED的,那么用PWM法调节,用按键控制较好,如果用电位器则无需MCU,用电位器控制可调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也可实现,但效果不如PWM调节法。

楼主:
因为要接三个ADC分别控制亮度、色度、对比度,所以需要用MCU实现,

网友B:
三色LED应当使用PWM方式控制亮度。
到底是什么屏幕?模拟的?

网友A:
先交待清楚到底是什么屏吧,否则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C(2014-11-22):
PWM调光就可以了,用上ADC的话,你不会是用功率管进行线性调光吧,这样耗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