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信猫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我想用凌阳61单片机做一个短信报警的装置。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买短信猫,另一种是GSM模块,由于我是刚刚接触单片机,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想问一下用哪个更方便一些(如编程、接口等)。麻烦有单片机编程经验的人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GSM模块!好用

网友B:
做批量产品直接用GSM模块即可,短信猫的操作简单一些,除小批量工程性应用外没有多大价值,而学习的话,直接用GSM模块更是必要,当然,这时MCU具有硬件串口会方便一些。关于GSM模块的应用方法,可以去本坛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

网友C:
买模块,节省时间.

网友D:
所谓短信猫就是GSM模块加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