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的官方错误!!!

楼主(2010-03-12):
pic18f8722根本就没有128/LQFP !!! 太雷人的错误了!!!

楼主:
MicroChip果真有忽悠人的地方

楼主:
找到18f8722的最后一列就看到了,别看错了是18f8722的最后 !!一列!!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0&lang=en&pageId=74

网友A:
请以数据手册为准。外加勘误文件。
做网站编辑的不会懂电子技术,出现错误难免,可以理解。

楼主:
我今天下午打电话到上海找您,一个姓张的女同志说您出去了,正要找您请教这个问题呢,没想到在这碰到您太好了。

网友A:
在出差,别客气,谈不上请教,大家一起交流技术问题。

楼主:
请问 martin ,MicroChip有没有
1,80i/o ( >= 80i/o)
2,Vdd ==  5V
3,其他不限
的mcu

网友A:
IOs >= 80的只有PIC24和PIC32可以选择了,目前8位的MCU还没有超过80管脚的,当然未来会有。
查询产品,下面这个链接比较有用。
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网友A:
没看到你的5V要求,IO大于80的一共66种型号,都是3V的。

楼主:
没办法啦。
请MicroChip改掉这个错误吧,不要再误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