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仪电路图

楼主(2010-03-12):
我搞到一张超声波测距仪的原理图,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光顶,不分析呀?

网友A:
分析哪部分?接收?这玩意连超声波收发器的数据手册都找不到的。。。其余不就是单电源的运放加了直流偏置么。。。

楼主:
谢谢楼上。
整体上分析,各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那个手册上已经写的相当清楚了。。。。
第一级放大1~50,第二级放大1~50,那么经过两级放大后的信号范围就是1~2500的放大区间了。
max4255就是提供了两个可调的反馈增益电阻。max4475那一级就是峰值检波了。文档上标的还是相当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