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可以直接驱动5V的1602液晶吗?

楼主(2010-03-12):
如题:我的1602 Vcc脚接的5V,而其它控制端口和数据端口都与020直接相连,这种接**确吗?现在LCD显示全屏的7*5黑点,不知是程序有问题还是这样接法不对,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C8051f 外围I/O 可以3V3
也可以5V

网友C:
可以,单片机的电源跟LCM电源独立就行了

楼主:
在此先谢过大家的帮助,我把程序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D:
当然可以啊,你把IO口设为开漏模式,然后加一个上拉电阻接到5V电源就可以了,C8051X的单片机可以忍受5V的电压,这一点很好啊!难道楼主没有看官方的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