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关电源寿命的思考

楼主(2010-03-12):
今 天碰到一个客服的同事问我电源寿命的问题,当时很轻易的把她搪塞过去了。事后仔细一想,有以下几点疑问,想请大侠们探讨下,请不吝赐教:

  1;任何物体都是有寿命的!只是长短的区别!对于电源这块,寿命最长的,我认为是磁性材料,如变压器、电感等!可否这样理解?

  2:无论是LVD LED或者PL HID的驱动电源,同样的公司不同功率的产品的寿命是不一样的!譬如:一家公司的60W的电源寿命是8W小时,100W的寿命是10万6千小时。这是否和电路的拓扑有关?

   3:电源里面寿命最低的我认为是电解电容一般的电解电容的寿命是5万小时!这个数据是我**中的!不知道有没有错???

感谢万分!!!:D

网友A:
电解电容决定了电源的最高寿命。

网友B:
产品的寿命决定于它的最脆弱元件的寿命。工作环境不同(如温度对电解电容的影响就很大),寿命就相差很大。通常电解电容寿命是最低的。

楼主:
今天我找到了我以前的笔记,不知道在哪记得,

在105度时。(长时间工作温度),电解电容只有2000小时!

网友C:
看要求啦,电解,温度等级,有85度,105度,135度,150度,每一种温度等级也有2000h, 3000h,5000h,8000h之分

楼主:
嗯!说的是!
那变压器呢?还有电感?

这两个貌是寿命长的很呢!!!

网友C:
变压器,电感的寿命,在相应的绝缘等级的额定温度下运行,理论寿命是20年,并遵循6度法则。故属于半永久器件

网友D:
:hug:
蚂蚁老大到处跑~~

网友C:
咋说呢,四处结交朋友,切磋技艺。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蚂蚁一向是勤劳滴。

楼主:
呵呵,感谢LS众位热心兄弟的解答!:lol

网友E:
电路板上,很多分离元件的寿命决定了电子产品的寿命
我原来修板子时经常看到电容坏掉,板子也挂了

电容的寿命不久,可能算是最短的
正常的老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