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F102的Current Boost

楼主(2010-03-12):
大家好,REF102的Datasheet中给出了REF102的Current Boost电路图,如图所示。这个电路可以提供的最大电流为100mA左右。如果我想要提供200mA左右,应该怎么做呢?换一个驱动能力大一些的晶体管可以吗?
220欧姆的电阻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不太理解。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你看它datasheet中,左边的电压跟随器就说明6脚输出电压为10v,此元件它是一个电压基准。简单使用就是2,4脚为Vcc与GND,6脚为输出10V,输出电流大于10mA。

网友B:
我看行。
只要换个HFE大些的三极管或者用达林顿管,220R电阻不用变。

楼主:
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状态能计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