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spi通信速率问题

楼主(2010-03-12):
这是stc12单片机不分频  他的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近似的,SPI时钟由主频分频而得,SPI的时钟频率就是SPI的数据传输率,用字节做单位的话注意要除以8,而非串口的除以10或11,具体信息见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