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无正文)

网友A:
8mil应该可以吧!

网友B(2010-08-21):
主要看要过多大电流了,具体的线宽与电流的关系,网上资料很多,可以看看

网友C:
不用的,8mil就可以了,这个还是主要看流过这个线路的电流的大小,一般的信号线8mil就够了,所谓的10mil就是怕有的做PCB的机器不够精密,其实一般可以做的!还有PCB布线要遵循3W原则

网友C:
过电流大小 一般为1mm大概40mil过2A电流,

网友D:
还有跟铜箔厚度有关的。看你的电流量有关

网友E:
主要看你的信号强度,一般信号线8mil可以的

网友F:
信号线8mil肯定没问题,6mil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