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和光电编码器一起的东东么

楼主(2010-03-12):
如题,帮忙提供些资料,许多写喽

网友A:
以前参加比赛用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些资料了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C:
身边有些人用过,LZ想要些什么东西,我帮你找找

网友D:
说的具体点,呵呵,我有个同学在做,
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

网友:
我们实验室就有,
在一个云台上。

网友F:
我们实验室就有,
在一个云台上。
引用 网友G:
哦,你是学生啊,学生能做出个啥东西……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这是人身攻击啊。。。

网友A:
其实学生能做的东西可多了

网友B:
8楼的好像对学生意见比较大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解释的不错,不过这个应用比较多,网上资料也比较多,可以到网上找找

网友I:
楼主的“许多写”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需要帮助的话找我,呵呵。

楼主(2010-04-24):
楼主的“许多写”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I:
多谢的意思

楼主: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需要帮助的话找我,呵呵。
引用 网友G:
没有,一直放着了

网友J:
用counter计数....

网友A:
这个比counter记得准确些

网友C:
这个不难啊,怎么还没解决?

楼主:
用counter计数....
引用 网友J:
能详细点嘛,呵呵

楼主:
这个不难啊,怎么还没解决?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

网友K:
新手对什么都难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了?

楼主:
20楼的兄弟哪去了

楼主(2010-05-29):
再次呼唤20楼的兄弟

网友B: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解决啊

网友B:
不知道你想用它来做什么?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网上有很多资料

楼主:
哦,我再找找吧,看来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

网友L:
恩,这句话说的没错

网友M:
不知道LZ想用它来做什么东西,我这里有些用作测速度用的资料

网友N:
问题解决了?

网友O:
应该不会是用来侧角度吧

楼主:
不知道LZ想用它来做什么东西,我这里有些用作测速度用的资料
引用 网友M:
发给我我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引用 网友N:
木有

网友P:
光电编码器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一般用于测量移动电缆的长度及速度。

一般供电5V,输出有A+,B+,A-,B-。简单地,用A,B即可。

可用一个电路检测A,B相位,A>B表示正向,A<B表示反向。检测电路输出脉冲和方向即可。

单片机检测脉冲个数和方向,即可算出移动距离和方向。

还有更好的芯片,可以直接计算出脉冲总数,用并口或者串口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Q:
A+,B+,A-,B-,像二相步进电机,哈哈

楼主:
光电编码器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一般用于测量移动电缆的长度及速度。

一般供电5V,输出有A+,B+,A-,B-。简单地,用A,B即可。

可用一个电路检测A,B相位,A>B表示正向,A ...
引用 网友P:
多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