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用过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10-03-12):
怎么在带负载情况下测试继电器的通断时间?

我现在做一个产品,负载是15Kar的电容,我要实现再有控制信号时,将磁保持继电器闭合,将电容投到电网中,以前的这个产品叫复合开关,是先让可控硅导通,在让继电器闭合,现在有了新的技术,及同步开关,要精确的实现电压在零点闭合,电流在零点断开,对于继电器的机械触点来说,它的闭合断开时间都不一样,要实现电压零点闭合,电流零点断开。
首先的对电压的过零点精确的捕获,对电流的精确点捕获,怎样把继电器闭合断开的时间测试出来。谢谢了。

网友A:
测试出来有什么用?
难道磁保持继电器的特性是固定的吗?

楼主:
测试出来有什么用?
难道磁保持继电器的特性是固定的吗?
引用 网友A:

经过多次测试,我也发现磁保持继电器每次动作的时间都不是太一样,不过差别不是太大,我现在采用的方案就是,让继电器闭合的时候能正好是电压的零点。首先把电压的零点捕获到,现在的问题就是把继电器的动作的时间给测试出来,然后在做相应的延时正好在电压的下一个或第二个零点能够让继电器闭合。不知道我的这种方案合理不?

网友A:
肯定不合理,要直接检测电压和电流比较合理。
随着时间、温度改变,继电器会老化的。

网友B:
还有响应时间呢? 这个时间和 coil 的驱动也有关呢

楼主:
肯定不合理,要直接检测电压和电流比较合理。
随着时间、温度改变,继电器会老化的。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会老化,是会的,我也做过这样的测试实验,让继电器动作几千次后,它的响应时间是会变化的。恩,那该怎么测电压和电流,说说你的方案吧

楼主:
还有响应时间呢? 这个时间和 coil 的驱动也有关呢
引用 网友B:

有关,和电压也有关,我测过,我的继电器需要的驱动电压时9v 和250ma,我用的驱动电压时15v 和300ma的 它的响应速度就比较快。

楼主:
高手们,给指点下啊

网友C(2010-05-08):
我现在和你现在要实现的的东西几乎差不多
继电器动作时间用示波器就可以看了

网友D:
想过零磁保持投切?投切收到文档和磁保持本身每一次的不一致很难做大过零投切。而且在很多时候磁保持会触点黏合,无法打开,磁保持需要特殊定制,不然。。。。。。

楼主:
恩,现在我是这么想的,要想精确过零投切,首先要对电压电流零点精确捕获,接着就是要提高继电器
的动作速度,还有就是继电器带负载的动作时间怎么测出来,还在学习中.....

网友C:
恩,现在我是这么想的,要想精确过零投切,首先要对电压电流零点精确捕获,接着就是要提高继电器
的动作速度,还有就是继电器带负载的动作时间怎么测出来,还在学习中..... ...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动作时间跟是否带负载没有关系吧?
只要继电器驱动电压稳定就行。动作时间变化就不会太大。

网友E:
双通道的示波器就行啊!

网友F(2012-05-23):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教你 一下用BL8023驱动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HFE20,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吗? 谢谢

网友G:
用过多,做到大约过零就可以了

网友H(2012-11-05):
呵呵,您这是无功补偿里使用的电磁过零投切代替常规复合开关,省掉可控硅啊,继电器要专用订做的。

网友I(2014-01-03):
引用 网友F:
2# gx_huang
您好,请教你 一下用BL8023驱动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HFE20,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吗? 谢谢 ...

不用,BL8023内部集成了续流二极管的啊,看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