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扇直流电机测试好坏?

楼主(2010-03-12):
小风扇直流电机测试好坏?
请问1,2端是连接3v的正负极吗?
我用短路档测了下,1,2两端竟然是短路的。有时候测出来又不短路。请问直流小电机如何让它启动?谢谢

网友A:
这种小电机一般是永磁电机。电枢在某些位置时确实可以让数字万用表量出短路来。
拿一节电池接上试试即可。电机空载时应该可以转动。
如果有指针万用表,用小电流档接在电机两端,用手稍微转一下电机(不必转得很快),万用表应该有指示。

网友B:
图中的1.2,是 电机的 两个电极,你说的短路应该是 电机的两个 电极与 电机里边的转子(线圈)所接通, 具体 它的额定电压, 四驱赛车里边的 也是这种 电机吧(3V)的,我就 弄不清楚了, 后边 等待 指点。。。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接上电池试,2楼说的测电流法用数字万用表也可以,同样放在电流档(mA档),转动转子时,永磁电机就是一个小发电机,有电流就可以说明电机是好的。

网友D:
这种小直流电机,一般都是换向器先坏,接触不良,
如果能测到短路,而有时又测不到,说明已经有接触不良现象,
如果不严重,勉强还能凑合,否则,可能电机会有死点,有转不起来的情况。

网友B:
还有 一点 没 点出来呀, 像这一类的 电机 的额定电压 是多少伏 的呀?

网友:
不是短路
这种电极的内阻小,所以你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阻就几乎为,所以就误认为是短路

他里面转子的线圈的匝数,不到100匝,内阻当然小的拉

网友:
上面的词语是 电机
不是电极

所以你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阻就几乎为0

网友E:
额滴神呐……:D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有时短路,有时候不短路的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也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因为转子转到某个角度,没有和电机的电极碰在一起,所以就开路了

如下图

网友E:
用万用表“短路档”去判断电机是不是短路,本身这种做法就欠妥。应该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测量,而且一般用200欧姆档就可以了。先把直流电阻测出来再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F:
呵呵  小电机电枢绕组一般几欧的样子
大功率的电机 电枢电阻一般零点几欧

网友G:
这个问题比较弱,你搞节电池来就启动!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去搞辆电动玩具车拆开来look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