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变压器供电不工作,必须接地才可以。为什么?

楼主(2010-03-12):
电路比较简单,一片STM32 单片机,通过一根串行线控制一个TM1809三色LED驱动器工作。串行线上的信号频率为3.5MHz。

STM32是3.3V供电,TM1809是5V,由于TM1809要求1具有3.5V以上的电平,而且经过实验发现STM32输出口设为开漏,TM1809加上拉的方法电路不工作,因此在STM32和TM1809之间加了一个74HC244做转换,74HC244电源为5V,单片机输出为推挽。整个系统使用一个12V开关电源变压器供电,就是一般小路由器用的那种,5V使用金属封装的7805产生,输出端并联47uF电容,3.3V由lm1117-3.3从5V产生。各IC均有103左右的电容。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系统独立的话,信号收到干扰,LED颜色显式不正确,但是如果把电路板上的地与插座上的地相连的话,则可以正常工作。

因为市面上很多电子产品都没有接地也一样正常工作,我想我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也可以,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不上电路谁知道呀

网友B:
估计是什么地方设计的非常不合理,确实需要基于电路图才能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暂时时用通用板焊的,还没画电路。
不过整个东西比较简单,就是单片机、244和TM1809.
所有VCC和GND之间接103电容,7805输出接47uF电容。

单片机只使用了一个IO,设为推挽输出模式,接至74hc244输入,无上拉、无限流、无电容,74hc244使能端接地,74hc244输出接1809输入,也是没有任何外接元件。

TM1809接了三个三色LED,如下图,唯一区别是VDD直接接了5V,不需要那个电阻了:

楼主:
信号线加了RC滤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