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3-12):
自己做了块2138的核心板,最近在做测试。在我用定时器加IO口模拟PWM时发现,示波器测量的周期跟我设定的周期不一样(设置周期100ms,实测80ms),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测量2138自带的PWM输出时也有同样的问题。晶振采用11.0592,电容是30p的,是不是我的时钟电路有问题呀?

楼主:
我用的泰克示波器!!!

网友A:
中断处理再加上gpio口的延迟,是有可能发生的。
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泰克的示波器测这频率的波很准。

楼主:
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找出了问题的所在。我原先用的是ADS,启动代码是ZLG公司的,但MDK中的启动代码的PLL配置跟ZLG的不一样,我的定时器匹配值是按照ZLG公司的PLL配置计算的,出现问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网友B:
解决就好,/ARM的这个启动代码很重要,不要求能改,但最好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