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要用3.2版本的固件库了

楼主(2010-03-13):
原因只有一点,GCC下编译0warning,看来这次终于考虑GCC了。
只有一个问题,3.1版本的USB库是否可以直接在3.2库上使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可以正常编译

还有一个隐藏在内心很久的问题,虽然有些不好意思,还是问了:
使用STM32官方的库的时候,如果HSE_VALUE设置的和默认不同的话,是否就没有办法不修改库代码,而直接使用?

stm32f10x.h中,如果没有定义HSE_VALUE的话,会设置一个默认值,而且system_stm32f10x.c代码中的SetSysClockToXX函数中的倍频设置都是使用按照默认HSE_VALUE计算出来的。

网友A:
不是很清楚,顶一下,香主解决

网友B:
我用了4Mhz的外部晶振,只改了HSE_VALUE的值,发现所有的定时器算出来的都不对,连波特率也不对。
估计库只能用8M的,要用别的,就要改库。
这样反倒更麻烦,还必须熟悉库中怎么设置那些个的时钟。倒不如直接找手册看寄存器设

网友B:
改了HSE_VALUE之后要重新编译库中的函数。

网友C:
改了HSE_VALUE之后要重新编译库中的函数。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新编译”这么简单吧。我用6M外频必须直接改库函数(就是那个SetSysClockToXX的)。

楼主:
ST的技术支持都说了,搞不定就是自己的事了。

网友B:
不是“重新编译”这么简单吧。我用6M外频必须直接改库函数(就是那个SetSysClockToXX的)。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说改那个配置吗?
谢谢

网友B:
ST的技术支持都说了,搞不定就是自己的事了。
引用 楼主:

我都不敢问技术支持。:P

网友B:
最近程序跑着跑着,就跑到这里来了HardFault_Handler。
郁闷呀!不知道是不是晶振没有设对,引起的。

网友D:
之前, 一直没有使用 GCC, 因为对比发现 GCC 的编译效率比较地, 不过过去几年了, 不知现在的 GCCARM 的编译效率是不是飞速地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