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单片机可以做傅氏变换吗

楼主(2010-03-1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运算精度不够,速度也不行
数字信号处理最好能有32bit的运算精度

网友B:
我认为可以。傅立叶变换就是加减乘除,单片机没问题。

网友C:
理论上式可能的 虽然实用性不咋地

网友D:
可以是可以,就是太慢了,估计运算一次够吃顿饭的时间。

网友E:
需要合适的计算方法才行,但效率太低,这类应用应该基于DSP来做,正是DSP最擅长的。

网友F:
再慢也不至于要一顿饭的功夫。我用LPC938做的一个程序,从C8051FXXX的AN142文档的FFT程序移植过来的,也很快。但是89C52的RAM太少,FFT精度有限。

网友D:
如果89C52外挂XRAM,可不可以实现4096个点的FFT呢?可以。
速度如何?要不要一顿饭的功夫呢?差不多吧。

网友G:
8051数据处理太慢

网友H:
本科的时候我们组有人用S52做出来了,外挂ram的情况下
计算一个64点FFT大约需要20秒
C8051F060上算64点不到1秒

网友I:
用来做什么呢?
如果只要基波的话DFT就可以了
实时性没问题

网友J:
就是速度慢点,其实没问题。

网友K:
还是用DSP吧,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D:
本科的时候我们组有人用S52做出来了,外挂ram的情况下
计算一个64点FFT大约需要20秒
-----------------------------------
偶以前用286做过,差不多也是这个速度,

C8051F060上算64点不到1秒
----------------------------------
后来学校里进了新的386,带协处理器的,比这个快多了,
1秒钟20次吧。

网友L:
就这个论题发言,要有实践经验的。我学习来的,呵呵!

网友M:
试过用DFT计算8个点,10ms
但计算得到的理论值与51存储的值很大差别,不知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M:
是不是算错了。我没做过,但我觉得,如果采用single float计算,精度已经非常之高,高出我们常用的ADC位数。

网友N:
内存太小啦

网友N:
yong 用32bit的cpu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