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低压大功率控制器

楼主(2010-03-13):
要做一个低压大功率无刷电机控制器 但是对于做低压大功率的电路不知道都要注意一些什么,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关键选择好电路形式,比如用桥式电路等,电机驱动也有专用IC,可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B:
1,针对无刷电机缺点,将启动过程中的噪音及振动降到最低。
2,软启动:增大启动转距,使启动更平稳。
3,欠压保护
4,堵转保护
5,限流功能
6,完全断电功能
7,过温保护功能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