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DM365在CCS3.3上的加载问题?

楼主(2010-03-13):
我用装了CCS3.3和它的补丁包CCS_v3.3_SR11_81.2.exe,却没有在CCS3.3的Available Factory Boards栏下找到DM365 XDS560USB这个一项,其它的DM6443这系列的都可以找到,请教下用过DM365的大侠们,是不是我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没有设好还是要找最新的补丁包来着。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A:
没装过CCS3.3……

网友B:
可能补丁不够全

网友C:
没用过,干啥的?

网友D:
没有碰到过,帮顶

网友E:
估计补丁不全,多下几个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需要一个evmdm355_xds560.ccs文件,虽然我用的是DM365的,但这个evmdm355的也是可以用的,从CCS3.3的file下的Import中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