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串口烧坏

楼主(2010-03-13):
我的LPC2214串口与5V单片机的串口通讯时(未接电平转换),LPC2214的串口烧坏,现象是其TXD对地短接,可以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其它的功能正常,我查阅LPC2214的资料,是可以接受5V 的最高电压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串口的损坏,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IO口可以承受5V电压,但是并没有说Uart引脚也可以承受5V

从实际应用上不推荐楼主直接这样通讯,毕竟电压不匹配,同时也容易出现烧坏的现象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高对低弄2个电阻分压好了,低对高一般没事

网友C:
datasheet里说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没说

楼主:
谢谢2楼4楼的兄弟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结贴了

网友D:
哦,怎么回事?

楼主:
弄了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也不一定是串口坏了,你先看看应用程序是否发出数据了,也许是上位机的问题,说不定的。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先下来看看